[求助] lvs supply error

楼主(2024-11-22):
lvs option 中勾选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 后跑lvs会报错 lvs supply error。不勾选,lvs不报错,结果也是对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麻烦,大哥看下了。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反相器。

勾选

勾选

勾选时的报错信息

勾选时的报错信息

不勾选,不报错且lvs正确

不勾选,不报错且lvs正确

版图,一个简单的反相器

版图,一个简单的反相器

网友A:
首先你的lvs勾选那个选项的时候,你的lvs是没有跑完的,因为那个选项的意思是在电源或地有问题时终止lvs;好像是你的psub连接有问题吧,为啥要用nwell ring围一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lvs勾选那个选项的时候,你的lvs是没有跑完的,因为那个选项的意思是在电源或地有问题时终止lvs; ...

那个选项的意思我是知道的;我是想做个隔离(但不确定是否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lvs勾选那个选项的时候,你的lvs是没有跑完的,因为那个选项的意思是在电源或地有问题时终止lvs; ...

所以,一般是不需要NWELL围一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lvs勾选那个选项的时候,你的lvs是没有跑完的,因为那个选项的意思是在电源或地有问题时终止lvs; ...

我把NWELL删掉后,再勾选那个选项后,lvs通过了。但是我不是很理解,围一圈NWELL为什么会这样报错,vss vdd也没有断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NWELL删掉后,再勾选那个选项后,lvs通过了。但是我不是很理解,围一圈NWELL为什么会这样报错,vss v ...

应该是你围了一圈nwell ring相当于把ring里边的psub和外边的psub隔离开了,就是相当于你外边的psub是悬空的,如果你要想隔离的话,可以在nwell 外边再围个psub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围了一圈nwell ring相当于把ring里边的psub和外边的psub隔离开了,就是相当于你外边的psub是悬空 ...

好像确实是这个原因。加一层psub ring就对了。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