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NAND或ONFI VIP怎么使用

楼主(2024-11-22):
        请问下那位大佬用过S家的NAND或者ONFI VIP验证过DUT,VIP的cfg里面好像都没有设置每个LUN下面有多少层的设置,为什么呢?另外用这个VIP的话是不是要自己造case,附带的几个case好像也没法用

网友A:
里面例子主要是帮你生产一个对测环境,然后要自己把dut塞进来,自己写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例子主要是帮你生产一个对测环境,然后要自己把dut塞进来,自己写case

嗯,看了大概是这样,case都要自己写了,奇怪的是VIP的cfg里面为什么没有写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