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遇到 undefined module 问题

楼主(2024-11-22):
求助:使用VCS仿真Xilinx IP,按照网上的步骤编译Vivado的 VCS仿真库,没有报错。
使用Makefile脚本compile、elaborate、sim都没有error和warning.
但是用Verdi打开设计时,Xilinx的 IP 都是 undefined mudule.谁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
报错截图
手动添加编译Vivado安装目录下的data/src文件太麻烦。VCS和Vivado版本也是兼容的。

网友A:
需要编译xilinx自带的模型库,都在安装vivado目录里面,或者用compilesimlib或者gui的compile sim lib vcs

网友B:
makefile 脚本怎么写的,看看?setup 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kefile 脚本怎么写的,看看?setup 文件呢

f_v  = ./Temp/filelist_v.f
f_sv = ./Temp/filelist_sv.f
verdi_dir = /usr/Synopsys/verdi/R-2020.12-SP1/share/PLI/VCS/linux64
glbl_home = /usr/Xilinx/Vivado2022.1/Vivado/2022.1/data/verilog/src
SIM_PATH =$(shell pwd)
SRC_PATH =$(SIM_PATH)/Source
macro_sim =$(SIM_PATH)/Macro
Bench_Home =$(SIM_PATH)/Testbench
Bench_File =$(notdir $(wildcard $(Bench_Home)/*.v $(Bench_Home)/*.sv))
Bench_Name =$(basename $(Bench_File))

all: clean filelist compile elaborate simulate verdi

compile:
        vlogan \
        -full64 \
        -work Xilinx_Lib \
        $(SIM_PATH)/Temp/glbl.v \
        -f $(f_sv) \
        -f $(f_v) \
        +v2k \
        -override_timescale=1ps/1ps \
        +warn=all \
        +incdir+$(macro_sim) \
        -l $(SIM_PATH)/Temp/VCS/Compile.log \
        -sverilog \
        +define+SIMULATION_EN

elaborate:
        vcs \
        -full64 \
        -Mdir=$(SIM_PATH)/Temp/VCS/work \
        -sverilog \
        -override_timescale=1ps/1ps \
        -lca \
        +lint=TFIPC-L \
        +lint=PCWM \
        -debug_acc+all \
        -P $(verdi_dir)/novas.tab $(verdi_dir)/pli.a \
        -cm line+cond+fsm+tgl+branch \
        -cm_dir $(SIM_PATH)/Temp/VCS/ \
        -cm_log Coverage.log \
        -l $(SIM_PATH)/Temp/VCS/Elaborate.log \
        Xilinx_Lib.glbl        \
        Xilinx_Lib.$(Bench_Name) \
        -o $(SIM_PATH)/Temp/VCS/simv

simulate:
        $(SIM_PATH)/Temp/VCS/simv -l $(SIM_PATH)/Temp/VCS/Simulate.log +notimingcheck +nospecify -k $(SIM_PATH)/Temp/VCS/ucli.key

verdi:
        verdi -sv -f $(f_sv) -f $(f_v) -top $(Bench_Name) -ssf $(SIM_PATH)/WaveFile/*.fsdb

clean:
        @rm -rf csrc DVEfiles simv simv.daidir ucli.key VCS* AN.DB 64 verdiLog
        @rm -rf novas.*
        @rm -rf *.log *.vpd *.ddc *.svf *.SDF *Synth *Netlist* work vsim* transcript
        @rm -rf ./Temp
        @mkdir ./Temp
        @mkdir ./Temp/VCS
        @mkdir ./Temp/VCS/work

filelist:
        @cp $(glbl_home)/glbl.v        $(SIM_PATH)/Temp
        [url=home.php?mod=space&uid=205858]@find[/url] $(SRC_PATH) -path "$(SRC_PATH)/Ipcore" -prune -o -type f -name "*.v" >Temp/filelist_v.f
        @find $(SIM_PATH)/Macro/ -name "*.h" >Temp/filelist_h.f
        @find $(SIM_PATH)/Testbench/ -name "*.v" >>Temp/filelist_v.f
        @find $(SIM_PATH)/Ipcore/ -name "*netlist.v" >>Temp/filelist_v.f
        @find $(SIM_PATH)/Model/ -name "*.v" >>Temp/filelist_v.f

        @find $(SRC_PATH) -path "$(SRC_PATH)/Ipcore" -prune -o -type f -name "*.sv" >Temp/filelist_sv.f
        @find $(SIM_PATH)/Testbench/ -name "*.sv" >>Temp/filelist_sv.f
        @find $(SIM_PATH)/Ipcore/ -name "*netlist.sv" >>Temp/filelist_sv.f
        @find $(SIM_PATH)/Model/ -name "*.sv" >>Temp/filelist_sv.f

help:
        @echo[/url] "******Welcome******"
        @echo "   COMMAND LIST: "
        @echo "1--- make clean "
        @echo "2--- make filelist "
        @echo "3--- make compile "
        @echo "4--- make elaborate "
        @echo "5--- make simulate "
        @echo "6--- make verdi "
        @echo "7--- one-click simulation, please use the command --- make all"

使用 Vivado编译好的仿真库放在/usr/Xilinx/VivadoLib/目录下了
synopsys_sim.setup

  1. Xilinx_Lib : ./Temp/VCS/work
  2. OTHERS=/usr/Xilinx/VivadoLib/synopsys_sim.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kefile 脚本怎么写的,看看?setup 文件呢

您好,感谢回复我的帖子,makefile是我在知乎上找的,稍微改了改,可以跑起来

f_v  = ./Temp/filelist_v.f
f_sv = ./Temp/filelist_sv.f
verdi_dir = /usr/Synopsys/verdi/R-2020.12-SP1/share/PLI/VCS/linux64
glbl_home = /usr/Xilinx/Vivado2022.1/Vivado/2022.1/data/verilog/src
SIM_PATH =$(shell pwd)
SRC_PATH =$(SIM_PATH)/Source
macro_sim =$(SIM_PATH)/Macro
Bench_Home =$(SIM_PATH)/Testbench
Bench_File =$(notdir $(wildcard $(Bench_Home)/*.v $(Bench_Home)/*.sv))
Bench_Name =$(basename $(Bench_File))

all: clean filelist compile elaborate simulate verdi

compile:
        vlogan \
        -full64 \
        -work Xilinx_Lib \
        $(SIM_PATH)/Temp/glbl.v \
        -f $(f_sv) \
        -f $(f_v) \
        +v2k \
        -override_timescale=1ps/1ps \
        +warn=all \
        +incdir+$(macro_sim) \
        -l $(SIM_PATH)/Temp/VCS/Compile.log \
        -sverilog \
        +define+SIMULATION_EN

elaborate:
        vcs \
        -full64 \
        -Mdir=$(SIM_PATH)/Temp/VCS/work \
        -sverilog \
        -override_timescale=1ps/1ps \
        -lca \
        +lint=TFIPC-L \
        +lint=PCWM \
        -debug_acc+all \
        -P $(verdi_dir)/novas.tab $(verdi_dir)/pli.a \
        -cm line+cond+fsm+tgl+branch \
        -cm_dir $(SIM_PATH)/Temp/VCS/ \
        -cm_log Coverage.log \
        -l $(SIM_PATH)/Temp/VCS/Elaborate.log \
        Xilinx_Lib.glbl        \
        Xilinx_Lib.$(Bench_Name) \
        -o $(SIM_PATH)/Temp/VCS/simv

simulate:
        $(SIM_PATH)/Temp/VCS/simv -l $(SIM_PATH)/Temp/VCS/Simulate.log +notimingcheck +nospecify -k $(SIM_PATH)/Temp/VCS/ucli.key

verdi:
        verdi -sv -f $(f_sv) -f $(f_v) -top $(Bench_Name) -ssf $(SIM_PATH)/WaveFile/*.fsdb

clean:
        @rm -rf csrc DVEfiles simv simv.daidir ucli.key VCS* AN.DB 64 verdiLog
        @rm -rf novas.*
        @rm -rf *.log *.vpd *.ddc *.svf *.SDF *Synth *Netlist* work vsim* transcript
        @rm -rf ./Temp
        @mkdir ./Temp
        @mkdir ./Temp/VCS
        @mkdir ./Temp/VCS/work

filelist:
        @cp $(glbl_home)/glbl.v        $(SIM_PATH)/Temp
        [url=home.php?mod=space&uid=205858]@find[/url] $(SRC_PATH) -path "$(SRC_PATH)/Ipcore" -prune -o -type f -name "*.v" >Temp/filelist_v.f
        [url=home.php?mod=space&uid=205858]@find[/url] $(SIM_PATH)/Macro/ -name "*.h" >Temp/filelist_h.f
        [url=home.php?mod=space&uid=205858]@find[/url] $(SIM_PATH)/Testbench/ -name "*.v" >>Temp/filelist_v.f
        @find $(SIM_PATH)/Ipcore/ -name "*netlist.v" >>Temp/filelist_v.f
        @find $(SIM_PATH)/Model/ -name "*.v" >>Temp/filelist_v.f

        @find $(SRC_PATH) -path "$(SRC_PATH)/Ipcore" -prune -o -type f -name "*.sv" >Temp/filelist_sv.f
        @find $(SIM_PATH)/Testbench/ -name "*.sv" >>Temp/filelist_sv.f
        @find $(SIM_PATH)/Ipcore/ -name "*netlist.sv" >>Temp/filelist_sv.f
        @find $(SIM_PATH)/Model/ -name "*.sv" >>Temp/filelist_sv.f

help:
        [url=home.php?mod=space&uid=17569]@echo[/url] "******Welcome******"
        @echo "   COMMAND LIST: "
        @echo "1--- make clean "
        @echo "2--- make filelist "
        @echo "3--- make compile "
        @echo "4--- make elaborate "
        @echo "5--- make simulate "
        @echo "6--- make verdi "
        @echo "7--- one-click simulation, please use the command --- make all"

setup文件如下

  1. Xilinx_Lib : ./Temp/VCS/work
  2. OTHERS=/usr/Xilinx/VivadoLib/synopsys_sim.setup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编译xilinx自带的模型库,都在安装vivado目录里面,或者用compilesimlib或者gui的compile sim lib vcs ...

您好,仿真库我已经编译好了,VCS仿真也没告警,问题出在Verdi好像识别不出来这些编译好的库

网友C:
可以试试在vcs选项加入-kdb,然后在verdi选项加入-dbdir $(SIM_PATH)/Temp/VCS/work/simv.daidi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在vcs选项加入-kdb,然后在verdi选项加入-dbdir $(SIM_PATH)/Temp/VCS/work/simv.daidir ...

您好,我在makefile的 elaborate时加入了 -kdb选项,然后 elaborate就报错了
Makefile:
报错log:显示 XILINX_LIB 库和UNISIM_VER这两个库 kdb选项不一致
附:
这是我使用 Vivado 下预编译VCS仿真库的tcl命令

  1. compile_simlib -simulator vcs -simulator_exec_path {/home/kkk/Synopsys/vcs/V-2023.12-SP2/bin} -family all -language all -library all -dir {/home/kkk/WorkSpace/Vivado2022_VCS2023_SimLib} -no_systemc_compile

楼主:
求教,悬而未决

楼主:
帖子不要沉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的帖子,makefile是我在知乎上找的,稍微改了改,可以跑起来
setup文件如下

这系统有回复也不提醒,刚看到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不要沉啊啊啊

帮你找了个链接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681954/article/details/132544331

重点看 synopsys_sim.setup 设置那个 others 那一行。

要把你生成的 xilixnIP 库的那个 setup 文件路径添加进去。

你的脚本我没看完,你先试试上面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的帖子,makefile是我在知乎上找的,稍微改了改,可以跑起来
setup文件如下

刚发现 你改好了 2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 Vivado编译好的仿真库放在/usr/Xilinx/VivadoLib/目录下了
synopsys_sim.setup

setup 文件 others 那一行,要用你生成的库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 文件 others 那一行,要用你生成的库路径

您好,我仿真里的setup文件里面直径指向了编译的库所在的路径下的setup文件。我这里VCS编译是不报错的,说明库路径没问题,就是感觉Verdi找不到编译的库

  1. Xilinx_Lib : ./Temp/VCS/work
  2. OTHERS=/usr/Xilinx/VivadoLib/synopsys_sim.setup

  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仿真里的setup文件里面直径指向了编译的库所在的路径下的setup文件。我这里VCS编译是不报错的, ...

compile_simlib -simulator vcs -simulator_exec_path {/home/kkk/Synopsys/vcs/V-2023.12-SP2/bin} -family all -language all -library all -dir {/home/kkk/WorkSpace/Vivado2022_VCS2023_SimLib} -no_systemc_compile

看你的编译生成命令,不是指向另一个路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ile_simlib -simulator vcs -simulator_exec_path {/home/kkk/Synopsys/vcs/V-2023.12-SP2/bin} -fam ...

之前我以为是我编译的仿真库有问题,所以又重新编译了一次,这两个路径下的库是一样的,都存在

楼主:
唉,折腾了这么久,终于解决了,总结一下:
参考了这篇文档 https://blog.csdn.net/agdhun/article/details/106169054
1、首先 Verdi中 XIlinx IP 显示undefined module 其实不影响仿真结果,如果有强迫症,不想看到undefined module ,应该 在Makefile的 vlogan 和  vcs 命令中都加上 -kdb选项。 当然使用-kdb选项 的前提是需要在 预编译仿真库前  在Vivado中 tcl console 中 使用 下面命令配置库编译选项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axi_bfm:-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ieee:-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simprim:+v2k -nc  +define+XIL_TIMING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std:-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synopsys:-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unisim:+v2k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erilog.vl:-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axi_bfm:-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ieee:-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simprim:-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std:-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synopsys:-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unisim:-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_mx.vhdl.vl:-nc -kdb}

然后再 用Vivado 编译仿真库,这样能避免在 elaborate 时出现 某个仿真库  KDB option is inconsistent 的Warning.

2、为什么仿真时IP无输出 ?
我删除了 Makefile中 vlogan 和 vcs 的 -override_timescale=1ps/1ps  选项 就有输出了 。原因我也不清楚。Doge!!!
3、使用 -kdb 和 不使用 -kdb 时 verdi 吃的文件不同
使用-kdb 选项 :   verdi -sv -top $(Bench_Name) -ssf $(SIM_PATH)/WaveFile/*.fsdb -dbdir $(SIM_PATH)/Temp/VCS/simv.daidir
不使用-kdb选项:  verdi -sv -f $(f_sv) -f $(f_v) -top $(Bench_Name) -ssf $(SIM_PATH)/WaveFile/*.fsdb

楼主(2025-01-07):
引用 楼主:
唉,折腾了这么久,终于解决了,总结一下:
参考了这篇文档 https://blog.csdn.net/agdhun/article/details ...

配置库编译选项改为如下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axi_bfm:-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ieee:-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secureip:+v2k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simprim:+v2k -nc  +define+XIL_TIMING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std:-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synopsys:-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unisim:+v2k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vl:-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erilog.xpm:-sverilog -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axi_bfm:-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ieee:-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secureip:-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simprim:-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std:-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synopsys:-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unisim:-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vl:-nc -kdb}

config_compile_simlib -cfgopt {vcs.vhdl.xpm:-nc -kdb}

网友:
LZ好人啊,马克一下

网友(2025-07-23):
顶,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