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子类为什么不能直接修改父类的值?

楼主(2024-11-23):
transaction2是transaction1的子类,为什么不能直接在transaction2子类中直接修改父类的成员变量a呢?(会直接报错)
本意是想通过扩展类来改变父类的值,从而实现不同的约束。
但是如果我将父类中的raddr改为rand类型,在子类中将raddr=1;改为constraint modify {  raddr==1;} 就可以实现
望大佬赐教!感谢!

class  transaction1 extends uvm sequence_item;
    int   raddr=0;

    rand bit  Wen;
    rand bit [31:0] Waddr;

    `uvm_object_utils_begin(transaction1)
                  `uvm_field_int(Wen,UVM_ALL_ON)
                  `uvm_field_int(Waddr,UVM_ALL_ON)
     `uvm_object_utils_en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ransaction1");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constraint control_Waddr {
                                                if(raddr==0)Waddr inside {[32'h0:32'hFFFF]};
                                                else if(raddr==1)Waddr inside {[32'hFFFF:32'hFFFF_FFFF]};
                                          }
endclass

class transaction2  extends transaction1;

      `uvm_oject_utils(transaction2)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ransaction2");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raddr=1;
endclass

网友:
在子类中修改父类的值应该不会报错才对。报了什么错误?

网友A:
transaction2这样写:
class transaction2  extends transaction1;
      `uvm_oject_utils(transaction2)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ransaction2");
             super.new(name);
             raddr=1;
       endfunction
endclass
然后在随机的地方:
transaction2 tr2;
`uvm_create(tr2)
tr2.randomize();
应该就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action2这样写:
class transaction2  extends transaction1;
      `uvm_oject_utils(transaction2)

我在transaction1中让raddr为int类型而不加rand,然后按您说的将raddr=1;放在new函数中就不会报错了,可以实现transaction2中对transaction1的raddr的值的修改,从而实现不同的约束。

我看sv的书上也没说要在子类中重新初始化父类的变量啊,不是应该可以直接引用的嘛?
然后您说的在随机时直接随机transaction2,我的本意是想不改变sequence时随机的transaction(也就是依然随机transaction1,我用了override机制),只加一个继承和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这样通过override机制,就能不改变sequence。(     sequence中依然是#(transaction1)     )
谢谢您的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B:
对变量赋值要在function/task中,比如new,body,task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transaction1中让raddr为int类型而不加rand,然后按您说的将raddr=1;放在new函数中就不会报错了,可 ...

在子类中能直接写raddr=1不就是直接引用吗?
我给出的写法应该也是能适配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子类中能直接写raddr=1不就是直接引用吗?
我给出的写法应该也是能适配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的
...

您是说在sequence中声明transaction2的句柄而不是transaction1的句柄,然后在随机时用transaction2进行随机是吧,我这样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可能是因为在定义每个组件的名称时,传递的都是transaction1。如果要按您那种写法,可能要把driver、monitor等组件中的#(transaction1)都改为#(transaction2)。

override机制不就是避免了这种情况吗,在不修改源代码的情况下,修改一个文件,虽然说其他组件上看上去都是传递的transaction1,但是override机制使transaction2重载了transaction1,实际上传递的都是transaction2,所以应该没必要在随机时随机transaction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变量赋值要在function/task中,比如new,body,task等等

sv书上好像没写,不过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
----------定义transaction2:
class transaction2  extends transaction1;
      `uvm_oject_utils(transaction2)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ransaction2");
             super.new(name);
             raddr=1;
       endfunction
endclass
----------之前使用transaction1的组件:(无需更改)
class my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transaction1); ...
class my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transaction1); ...
----------设置重载: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transaction1::get_type(),transaction2::get_type());(方法不唯一,在创建实例之前执行即可)
----------创建与发送transaction:(无需更改)
transaction1 tr;
`uvm_create(tr)(这个地方实际执行的时候,由于设置了重载,就会创建一个transaction2的实例,然后transaction1的句柄tr会指向这个transaction2的实例。也可以直接用uvm_do,这里分开方便你理解)
tr.randomize();
`uvm_send(tr)

网友A:
总的来说相对于之前使用transaction1的验证环境,你只需要新定义一个transaction2然后设置这个factory机制的重载,就能达到需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相对于之前使用transaction1的验证环境,你只需要新定义一个transaction2然后设置这个factory机制 ...

多谢大佬的指点,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