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18的BCD工艺提取寄生参数RCX文件报错

楼主(2024-11-23):
在用CSMC工艺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RCX文件会有报错,但是点进去也找不出什么问题,有大佬遇到过吗

报错

报错

对应rcx文件

对应rcx文件

网友:
这个没定义,是不是有文件没加

网友A:
RCX文件一般都是作为LVS文件的include文件使用的,你没加LV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X文件一般都是作为LVS文件的include文件使用的,你没加LVS文件

感谢,从别的地方找到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