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问题

楼主(2024-11-23):
最近在学习bandgap,这样一个电路,在仿真启动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为什么在启动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稳定在了0.2V左右?
2、为什么启动时间会随着电源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呢?
3、在常温下、VDD=1.8V的时候启动时间大概160us,这是一个正常值吗?一般bandgap的启动时间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A:
1、可能和启动电路有关系,可否将NM3漏端电压和栅端电压一起plot(单corner
2、可能是上电速率不一致导致,你控制上电速率保持一致再看看(比如:1.8V用10us上电,2.4V用15us上电试试
3、启动时间和上电快慢也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和启动电路有关系,可否将NM3漏端电压和栅端电压一起plot(单corner
2、可能是上电速率不一致导致, ...

多谢多谢,对我很有启发,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