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工艺供电电压范围问题

楼主(2024-11-23):
TSMC 28nm工艺库的普通模拟管的标准供电电压是0.9V,然而有一些文献当中使用的是1V的供电电压,请问这个供电电压最高能到多少?或者说一个普通MOS管在不击穿的前提下能给到多高的直流电压?求指点~

网友A:
设计规则里面允许的最高是1.05V,但如果牺牲使用寿命,可以更高;这个一般可以找T要一个可靠性计算的表格,或者做ageing仿真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里面允许的最高是1.05V,但如果牺牲使用寿命,可以更高;这个一般可以找T要一个可靠性计算的表格, ...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设计规则里面允许最高1.05V,但是我查看了design rule只找到了标准供电电压,您可以提供下更详细的信息吗?

网友:
如果短时间DVS可以1.4*0.9. 如果长时间,做老化吧,TDDB 1v OK的,只要你不是125C 跑1年。

网友:
看寿命要求。如果牺牲寿命,1.2倍是可以的。gate先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