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电阻可以放到芯片外吗。

楼主(2024-11-23):
如果芯片需要使用较大的电容和电阻,为了消除工艺角的影响,是否可以将较大的电容电阻放在电路外部。

网友A:
可以的,比如bg滤波。代价就是浪费一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比如bg滤波。代价就是浪费一个pin

谢谢,受教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一个电路需要比较准确的采样,直接使用工艺库里面的电容电阻,受工艺角的影响较大。采不准。电容还好,留的裕度还能接受电容的变化。但是电阻受工艺角变化太大了。我用的这个工艺在tt工艺角为50KΩ,ss阻值变为40KΩ,ff变为60KΩ。就想着能不能放到外面,会准一些。然后仿真用的是理想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一个电路需要比较准确的采样,直接使用工艺库里面的电容电阻,受工艺角的影 ...

可以通过trimming来实现精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