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explorer 输出设置不能勾选save

楼主(2024-11-23):
signal类型是可以勾选的,expr类型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勾选,有前辈知道吗

网友A:
expr是对信号的计算或处理。只需保存信号的波形即可对该信号进行计算或处理,所以无需对expr进行保存。或者说只要有信号的波形数据,就可以通过calculator来得到这个表达式进而对该数据进行计算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r是对信号的计算或处理。只需保存信号的波形即可对该信号进行计算或处理,所以无需对expr进行保存。或者 ...

哦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