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设计运放的经典书籍

楼主(2024-11-24):
各位老铁,求推荐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的经典书籍,双级或者CMOS工艺可以

网友:
CMOS opa、模拟理论分析、长沟道设计:
[allen]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短沟道CMOS opa工程设计:
[paul jespers] The gmID Methodology, a sizing tool for low-voltage analog CMOS Circuits (不一定这本,随便找gm/id看一下就行)
最后再抽空补:
[sansen]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