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 dynamic parameter set无法保存

楼主(2024-11-24):
各位大佬,我在进行tran仿真时,打开了 dynamic parameter的设置,我想对几个参数同时设置动态参数,但是在选择Parameter Set编写完内容后,点击OK按钮,再次点开仿真设置,之前所设置的parameter set变成了空白,请问各位大佬如何保存parameter set?

楼主:
该问题的出现是当time列通过VAR表达式表示时间后无法保存
当time列写正常的数字时是可以保存的
但是当采用普通parameter模式时是支持VAR表达式的
请问该问题是否有解决方法?还是想用VAR的方式设定时间,不然每次调整参数后还要对这里进行二次设置

网友A(2025-07-03):
我的问题是点OK的时候报错:
Transient-dynamic parameter table:the table cannot be left blank. Add at least one set of time and value to the blank.

table里是有值的,但背景是黄色,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点OK的时候报错:
Transient-dynamic parameter table:the table cannot be left blank. Add at ...

可以截个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点OK的时候报错:
Transient-dynamic parameter table:the table cannot be left blank. Add at ...

同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

没搞明白,突然就正常了,可能当时重启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