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抗工艺波动的SRAM设计书籍

楼主(2024-11-24):
Nanometer Variation-Tolerant SRAM

网友:
有做 sram cell ?   Snmr 到底取多大 ?  会对
1.8V  power . Snmr  到底用eetop 2   invert 画出butter fly , 但 到底取多大范围 ?  还有 yield  ?
另外 有没 sram  rom 有前辈说跑某些 pattern 可查出电路问题 , 但 哪本书提 ?
Demura数据   RAM 关系 ?

Demura功能开启时,从Flash提取数据到Driver IC内部SRAM中,IC内部将数据解压得到完整的补偿数据,并将补偿数据与应用端送来的原始显示数据叠加

网友:
有興趣, 看看, thx

网友(2025-03-15):
多謝大大的熱情分享

网友(2025-11-27):
我在bilibili一个博主的视频里面看到怎么仿真这个SRAM,但是一共就6个管子的SRAM,我感觉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才算好,通常认为两对反相器的P管取管子的最小值,NMOS则取2倍PMOS的W值,然后选通管就用NMOS的w/L最小的W/L就好了,一般这样选是不是就大差不差的,就这6个管子,你说还能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