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的稳定性问题:启动时振荡,stb仿真相位从0开始变化

楼主(2024-11-24):
做了一个BGR,结构如图所示:
在加了启动电路之后tran仿真发现有振荡,才发现BGR的稳定性没有做,再去做了环路的stb仿真,结果发现环路相位是从0开始变化的,相位裕度也很差。
运放单独的稳定性在1pF电容负载下是大于60°的,但是在500fF下只有40°(500fF差不多是运放输出连接的几个电流镜从栅端看进去的总电容),这会不会是造成稳定性差的原因?我在运放输出端和电源之间加了一些电容,PM有所改善,但是感觉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想请教大佬们:
1. BGR的稳定性与什么有关?现在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补偿?
2. stb仿真的相位从0开始是否意味着正反馈?如果是的话是为什么呢?按照我电路的接法,负反馈系数是大于正反馈的呀
3. 在设计运放时如何选择GBW和CL这两个参数?
4. 补偿电容加在输出和电源之间与加在输出和地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感谢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A:
相位0开始没关系,还是补偿不够

网友B:
不清楚你的稳定性仿真是基于什么样的静态工作点的。
但是建议你保存振荡时刻的瞬态工作点,然后跑稳定性仿真。

说不定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0开始没关系,还是补偿不够

嗯嗯,我也查找了一些资料,从0开始没问题的话,又该怎么去优化补偿呢?比如优化运放和继续增加补偿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稳定性仿真是基于什么样的静态工作点的。
但是建议你保存振荡时刻的瞬态工作点,然后跑稳定性仿 ...

我的stb仿真是没有加启动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是图中所示的自偏置的10uA的电流。
我用您说的办法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查找了一些资料,从0开始没问题的话,又该怎么去优化补偿呢?比如优化运放和继续增加补偿电容 ...

看你的结构,OTA的输出,就是现在加对VDD的PMOS电容gate,就应该只有这里一个比较低频的极点,应该比较好补偿。

另外一个回复说,看看静态工作点对不对,可以用tran+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结构,OTA的输出,就是现在加对VDD的PMOS电容gate,就应该只有这里一个比较低频的极点,应该比较好 ...

我换了一个运放结构和启动电路结构,之前的问题也解决了。之前的启动电路确实也存在问题。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