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 Designer23.1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2024-11-24):
安装成功之后,打开只有C家自带的一个虚拟pdk的库,请问应该怎样用起来呢?

网友A:
你需要仿什么工艺,就load该工艺的叠层信息(找foundry要或者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仿什么工艺,就load该工艺的叠层信息(找foundry要或者自己写)

CMOS 65nm工艺,我想自己写,应该如何load叠层信息呢?EMXD里面我看没有可以供编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CMOS 65nm工艺,我想自己写,应该如何load叠层信息呢?EMXD里面我看没有可以供编辑的地方 ...

还是说直接按照readme里面提到的修改路径提供proc文件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直接按照readme里面提到的修改路径提供proc文件就可以直接用了?

TSMC65吗?我有写好的你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直接按照readme里面提到的修改路径提供proc文件就可以直接用了?

如果是T工艺的,我这里有现成的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只能运行ic adv 系列。不能兼容ic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