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哭哭),如何调整这个LDNMOS

楼主(2024-11-24):
红色圆圈的LDNMOS已经是最小的宽长比了,仍然处于截至区,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其饱和吗?

橙色框部分的电路的功能也不是很明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问图中左下和右下两个电流镜栅极接的电阻作用可以讲解下?

网友B:
启动和偏置产生

网友C:
橙框框电路是在VCC2电压超过齐纳管击穿电压的时候给VINBG放电用的,红圈里面的ldmos作用从图上看推测应该是做电压隔离转换用的,否则可能VINBG的电压直接传导下来会击穿下面的NMOS管,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把ldmos宽长比调大一点,在此corner下把M533这个管子的栅压调到(750mV+150mV=)900mV~910mV就行(只是根据图片上的信息判断的,ldmos的W/L宽长比大一点没关系,能不能改M533的栅压需要你自己判断)。

网友D:
该LDMOS下面的两个管子VDS太大了,尝试增加M533尺寸或者增大其偏置电压。

楼主(2025-06-16):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中左下和右下两个电流镜栅极接的电阻作用可以讲解下?

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和偏置产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橙框框电路是在VCC2电压超过齐纳管击穿电压的时候给VINBG放电用的,红圈里面的ldmos作用从图上看推测应该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LDMOS下面的两个管子VDS太大了,尝试增加M533尺寸或者增大其偏置电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