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噪声整形SAR ADC

楼主(2024-11-24):
最近再做噪声整形SAR ADC,加入无源噪声整形电路后没有噪声整形效果,找不到原因了,请问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比较器最后一次比较后,返回电容阵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最后一次比较后,返回电容阵列了吗?

正常情况下,我做10位的SAR ADC,最后一位数字码是不返回CDAC的,那么只要再加一位单位电容用于返回最后一位数字码就行了吧,可以实现10位的噪声整形?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做11位的SAR ADC那么返回的就是前10位数字码,然后做噪声整形就相当于对10位SAR ADC做的,这样也可以实现10位的噪声整形,是这样吗?

网友(2025-03-12):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我做10位的SAR ADC,最后一位数字码是不返回CDAC的,那么只要再加一位单位电容用于返回最后 ...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