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pnoise仿真为正值,合理吗

楼主(2024-11-24):
仿真VCO pnoise是,relative frequency大约到1K之后phase noise才变成负值,这个合理吗,个人理解应该始终为负值

楼主:
感觉仿真出错了,有没有大佬说说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
单位 dBc/Hz

网友:
如果phasenoise中,热噪声左边是1/f噪声,再左边是1/f^3噪声的话。
无论是1/f噪声,还是1/f^3噪声,是不是按这个数学式子推算,只要offset频率低于一定的值,计算出来的phase noise一定是正的?
事实上会有封顶的,
http://www.scholarpedia.org/article/1/f_noise

网友A:
有正直很正常,因为一般的pss noise计算公式上是没有做lorentz的。分母就是偏移频率,所以越低频就会不断往上增长,想要看到真正的noise结果你要去pnoise选项中把lorentz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正直很正常,因为一般的pss noise计算公式上是没有做lorentz的。分母就是偏移频率,所以越低频就会不断往 ...

您好,这个选项在什么地方,我找了一下没看见,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选项在什么地方,我找了一下没看见,可否告知一下

pnoise 拉到最下面 打开options,靠下的位置有个lorentzian 勾选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