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只能接VDD和GND吗,不能接其他的线吗。

楼主(2024-11-24):
如果接了,会不会报错,比如说GuardRing不接GND,接net10的线(NMOS)

网友A:
可以接其他线,但你得做隔离吧,要不然其他nmos的衬底接的就不是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其他线,但你得做隔离吧,要不然其他nmos的衬底接的就不是地了。

怎么隔离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隔离法

nmos的话 就做深n阱 因为不做深n阱 他们的衬底都是p衬底 pmos的话 pmos是单独的n衬底 基本啥电位连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话 就做深n阱 因为不做深n阱 他们的衬底都是p衬底 pmos的话 pmos是单独的n衬底 基本啥电位连啥就行 ...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