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芯片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

楼主(2024-11-25):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很重要,比如在buck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用于控制电流峰值。

那么假设输出电压被控制的很好,VFB=Vref,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是0吗?如果不是0的话,这输出是误差放大器的直流工作点还是某个信号的累加呢?

网友A:
都不是。你前面也说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用于控制电流峰值,那误差放大器输出必然与工作时的峰值电流相关。不是零,也不是某个信号的累加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你前面也说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用于控制电流峰值,那误差放大器输出必然与工作时的峰值电流相关。不 ...

感谢!

网友(2025-02-19):
EA的输出在稳态时是固定的,具体是多少得看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