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模混仿的问题

楼主(2024-11-25):
最近搭了一个程控电阻的电路,需要用到AMS。这个电路之前只有理想开关,数字电路模块和电阻的时候跑AMS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准备把开关换成实际的,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所有的晶体管都会报错。

楼主:
刚开始我以为是library list和view list里有的库没加进去,但是我把所有能加的库都加进去了依旧会报同样的错。数字电路部分很简单,就是一个计数器。
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感觉没有好用的,还请各位大佬出手相助。

网友A:
根源是bgr1这个电路模块是应该声明为模拟部分的,而AMS的netlister把它当成了数字部分,想在worklib中找晶体管的定义,当然找不到。而且这些晶体管的spectre view应该先于vams view被netlister 找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源是bgr1这个电路模块是应该声明为模拟部分的,而AMS的netlister把它当成了数字部分,想在worklib中找晶 ...

你好,我这边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查了一下设置,spectre view是先于vams view被netlister找到的,请问您说的“报错电路模块应该声明为模拟部分,而AMS的netlister把它当成了数字部分”,这个应该在哪里看,如何设置,麻烦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模拟器件的模型文件有加载在AMS设置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件的模型文件有加载在AMS设置里面吗?

抱歉,我上周才接触ams,config文件是按照网上的攻略做的,模拟器件的model我打开adel看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件的模型文件有加载在AMS设置里面吗?

这个应该是有的,我之前电阻用的就是tsmcN65的,那个时候没有报错。一加上晶体管就会报错。(三极管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源是bgr1这个电路模块是应该声明为模拟部分的,而AMS的netlister把它当成了数字部分,想在worklib中找晶 ...

感谢!我去找找这个在哪里看以及怎么改。

楼主:
还有很神奇的一点是,我还用了pch_25的蒙特卡洛模型(pch_25_mac),结果pch_25_mac就没有报错,很奇怪。

楼主:
所有用到的器件和模块是这样的,只有pch_25 nch_25 以及pnp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很神奇的一点是,我还用了pch_25的蒙特卡洛模型(pch_25_mac),结果pch_25_mac就没有报错,很奇怪。 ...

那就还是模拟器件模型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还是模拟器件模型设置的问题。

请问大佬这个模型是adel仿真器里的那个model吗,如果不是的话我要在哪里找他。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