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e adjustment

楼主(2024-11-25):
innovus里report timing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报告中出现了45ns的cycle adjustment,而且我对该path设置multicycle path的时候发现不管用,ug里说将timing_extract_model_disable_cycle_adjustment设为true就可以了,但是我设了true之后还是有cycle adjustment。请问各位大佬这个该怎么解决啊,innovus设了约束之后是需要通过什么命令去更新时序约束吗,而且我找不到命令可以报出该设计里有哪些path设为了multicycle path

网友A:
report_path_exceptions
Generates a report about path exceptions specified using the set_false_path, set_min_delay, set_max_delay, and set_multicycle_path commands

楼主:
有大佬可以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当我把sc里设定的multicycle给去掉的时候,那条应该同沿check的path就正常了,没有cycle adjustment。我个人理解是cycle adjustment是跟着sdc的设定走的,如果没设multicycle path那就不会出现cycle adjust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path_exceptions
Generates a report about path exceptions specified using the set_false_path,  ...

大佬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用这个命令工具会卡着不动了,是因为要报的path太多了吗

网友:
cycle adjustment就是加了mcp设定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