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方法让模块symbol显示内部器件的工作点

楼主(2024-11-25):
virtuoso有没有方法,让自己建立的模块,在显示DC工作点的时候直接在自己的模块symbol上显示内部器件的DC工作点,而不用到打开模块的schematic

网友:
在symbol界面按“l”键,右边选择框里可以选analog pin annotate,然后在文本框中引号位置里写上你想显示的pin name。写完后可以当作一个label放到symbol中的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