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边施密特触发器的抗噪问题

楼主(2024-11-25):
如图,

常规的六管施密特触发器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能保证迟滞,现在假设只保留其中半边的迟滞效果,从DC扫描来看,迟滞窗口依然是存在的。我比较疑惑的是,这种电路在处理上升沿的时候,是否还有抗噪和滤除毛刺的功能。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上升沿过程中,因为VT-的存在只能滤除向下的毛刺。若输入信号在两个P管的阈值电压附近来回翻转,输出可能会出现误码。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可以解惑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25-04-18):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最近同样遇到这样的结构,感觉还挺常用的,一般还会在单边管和电源之间加一个电阻,大佬有新的见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同样遇到这样的结构,感觉还挺常用的,一般还会在单边管和电源之间加一个电阻,大佬有新的见解吗
...

加电阻应该是出于ESD考虑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B:
加电阻应该是出于ESD考虑

谢谢大佬回复,加这个电阻的作用是防止单边管在翻转的时候正反馈导致源漏电流过大而击穿吗,是这样的原因吗

and 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上升沿过程中,因为VT-的存在只能滤除向下的毛刺。若输入信号在两个P管的阈值电压附近来 ...

最近想到,我最近遇到这个结构是在por里面,所以只需要关注他的输入上拉速度,不关注输入下拉速度

没有pmos一侧的正反馈应该会降低输入下拉速度,所以为了精简就用单边
个人见解,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