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layer里有m4,m5,打孔选项中却没有到m4,m5的孔,请问怎么办

楼主(2024-11-25):
请问版图的layer里有m4、m5、TM2,打孔选项中却没有到m4,m5,TM2的孔,应该怎么做才能有到这些金属层的孔呢?technology file中打孔规则设置也没有到m4,m4,TM2的设置。

楼主:
technology file打孔规则部分截图

technology file打孔规则部分截图

technology file打孔规则部分截图

网友:
说明你用的1P4M工艺

网友:
PDK用错了吧

网友:
pdk选错了应该,你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