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理解

楼主(2024-11-25):
小弟一直有个问题,以台积工艺为例,就是对于版图的OD和PP(或NP)而言,在实际制造时,是不是只有OD与PP(或NP)交叠的地方才会进行P+(或N+)注入,希望有大神能够解答,感谢!

网友A:
poly电阻区域也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电阻区域也是啊

首先谢谢您的答复。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对于poly电阻,制造时只对PP(或NP)和PO重叠的区域作注入对吧。

楼主:
进一步的话,如果我在空白的地方只画PP(或NP),那么在实际制造时,这部分区域是不是不会进行注入?

网友:
BV1dL411n7c2,给你一个BV号,你可以看看整个注入是如何进行的视频一里面应该就有完整过程

网友:
应该是只有OD与PP/NP交叠的地方才会形成有源区,注入是只要有PP/NP就会有注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一步的话,如果我在空白的地方只画PP(或NP),那么在实际制造时,这部分区域是不是不会进行注入? ...

应该是,OD是挖洞,NP和PP是注入的地方,如果用dummy OD那就是只挖槽不注入。你说的只话PP或NP估计代工厂不会给过。

网友B:
1. 一个注入工序,会放置一批数十片晶圆一起进行。
2. 注入会对一整个晶圆同时进行。
3. 工艺制造过程中,会有数个物体阻挡离子注入到半导体表面:
(1)会通过N+/P+掩模版,光刻显影 形成 光刻胶阻挡层,被光刻胶遮挡的晶圆表面,无法接收到注入离子。
(2)离子注入工序之前,已经生成了场氧化层,该氧化层很厚,可以阻挡离子进入下方的半导体。
(3)离子注入工序之前,已经制备完成了多晶硅,多晶硅也可以阻挡离子进入下方的半导体。
4. 综上,只有和有源区交叠的注入区,半导体才能获得注入的离子;只有与多晶硅交叠的注入区,多晶硅才能获得注入的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一个注入工序,会放置一批数十片晶圆一起进行。
2. 注入会对一整个晶圆同时进行。
3. 工艺制造过程中, ...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
找本工艺的书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OD 区域的场氧或STI 挖开后PP NP 注入到well 中,注入到poly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