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入门后端小白,求助一些基本概念

楼主(2024-11-25):
这张图里的颜色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些多边形代表的是什么,非门INV不是一个pmos一个nmos就好了嘛,这张图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A:
这个是反相器的平面结构,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层次,注入层,金属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相器的平面结构,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层次,注入层,金属层

您好,所以这张图表示的是一个立体的晶体管嘛

网友:
建议熟悉了解下器件的层次结构,剖面图和平面图都理解下,这些东西和工艺相关,虽然是做数字后端,但也要了解工艺相关的东西,就像你说的pmos、nmos,器件是怎么够构成的,包含了哪些基本层次,可以去找本模拟版图艺术看看,都是后端,有些基础东西都需要掌握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左边应该有一个标注它是什么层级的

楼主:
原来金属层都是连线,有大佬能麻烦解释一下晶体管在哪里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金属层都是连线,有大佬能麻烦解释一下晶体管在哪里吗,感谢

棕色是晶体管的栅极,黄色是有源区,他们是晶体管的主要组成部分。

网友:
大概这样

网友:
为了节省空间,把mos管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