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am_modulator器件如何设置

楼主(2024-11-25):
请问cadence的am_modulator器件参数怎么设置,理想调制器

网友A:
// INSTANCE parameters
//    f_carrier  = carrier frequency [Hz]
//    vin_max    = maximum input signal [V]
//    vin_min    = minimum input signal [V]
//    mod_depth  = modulation depth []
//    unmod_amp  = Unmodulation carrier amplitude [V]
//
// MODEL parameters
//    {none}
//
// 'vin' is limited to the 'vin_max' to 'vin_min' range by clipped.
// It is also scaled so that it lies within the +/-1 range.
// This produces 'vin_adjusted'.
// 'vout' is then given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vout' = 'unmod_amp' * (1 + 'mod_depth' * 'vin_adjusted')
//                           * cos (2 * `PI * 'f_carrier' * 'time')
//

楼主:
参数能解释一下怎么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INSTANCE parameters
//    f_carrier  = carrier frequency [Hz]
//    vin_max    = maximum input si ...

参数能解释一下怎么设置吗8

网友:
f_carrier  = carrier frequency [Hz]   载波频率
vin_max    = maximum input signal [V  输入信号(调制信号)的最大输入信号---超过这个值后将会限幅
vin_min    = minimum input signal [V] 输入信号(调制信号)的最小输入信号---小于这个值后将会限幅
mod_depth  = modulation depth []  调幅调制深度
unmod_amp  = Unmodulation carrier amplitude [V]  未调制载波电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