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Error求助

楼主(2024-11-25):
188资产

(Spyglass跑power的时候报错)
问题1:是不是缺少这个lib啊,我可以去哪里添加呢?

(Spyglass跑dft的时候报错)
问题2:这个testmode是什么,不太懂,我只Add了RTL file和基础的TOP.sgdc file

网友:
Spyglass还需要检查power么,我一般就清个lint,cdc;
power交给icc后检查不是更符合实际的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