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求助

楼主(2024-11-25):
小弟在仿真Sigma Delta ADC过程中发现开关采样积分器中的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压超过了运算放大器的VDD。运放VDD=2.8V,Vref+=5V,Vref-=0。输入共模=1.25V。请问一下大佬们是电压设置的不合理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vref主要用于比较器和DAC,比较器对比vout和vref,你的比较器输入共模能超过VDD吗?vref分压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主要用于比较器和DAC,比较器对比vout和vref,你的比较器输入共模能超过VDD吗?vref分压就行啊! ...

感谢大佬之前没注意到这个电压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