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浮动电压源的偏置

楼主(2024-11-25):
看到一篇资料里说这对管子可以将M1和M2偏置在(VDD - Vth)和(VSS + Vth)左右,这对管子的宽长比跟偏压怎么设置才能这样精确偏置呢?

浮动电压源

浮动电压源

楼主:
快来水快来水

楼主:
好像是要搭配左边那个浮动电流源使用的吧

网友A:
sansen书上有,线性跨导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sen书上有,线性跨导环

额额CLASS AB那一章

网友B:
这个结构的难点在于偏置电压的变化不是完全点对点的
换句话说假设MC11的Vgs过小 你试图通过增加MC1314的Vgs来增加MC11的Vgs 但怎么保证增加的Vgs完全落在MC11上而不会落在M1上?(Vgs13+Vgs14=Vgs11+Vgs1)
所以左侧浮动电流源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正确的设计流程是先确定cascode级的电流 通过MC1和MC3上流过的电流估算MC1和MC9的Vgs(注意MC9上流过的电流约等于MC3上电流的一半)由于cascode级的两条支路完全对称流过的电流完全相同 所以MC11的Vgs也等于MC9的Vgs

网友C(2025-08-12):
想问问楼主这是哪篇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这是哪篇资料呢?

不记得是哪篇论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的难点在于偏置电压的变化不是完全点对点的
换句话说假设MC11的Vgs过小 你试图通过增加MC1314的Vgs ...

在输出级两个管子都开启的时候(Vin_cm处于中间值时)这个设计思路可行的,但是Vin_cm接近电源地的情况,两边浮动电压源会不一样,并且浮动电压源的PMOS和NMOS电流也不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