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电路大佬前辈帮我看看这种问提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25):
小弟最近给前端放大器(前端放大器输出节点a点rmsnois为90u)做了个CRRC滤波电路图一,滤波电路里的运放用理想运放时,滤波效果比较不错(b点rmsnoise为60),但是把理想运放换成设计的二级运放就增大到200u了,二级运放用的是图二这种结构。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形式仿输出的msnoise为200u左右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实际二级运放接上去噪声给我直接干大了

网友:
有源滤波是这样的。低噪声运放还得用差分,消除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