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28 PEX 出现问题 求助

楼主(2024-11-25):
做的是VCO模块 后仿选择gate level + R + C提寄生会出现“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egmentation violation” 报错 选择别的模式不会报错

问题好像出现在变容管模块 但变容管模块重画后就不会报错 但是放在整体电路提还是会报这个错 重画也报 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也不知道VCO提C +CC可行不 可行的话就解决了
有没有大神能点拨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把你的calibre 设置截图看一下

网友B:
gate level 要配个xcell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calibre 设置截图看一下

能帮我看看哪儿还没设置对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e level 要配个xcell使用

有配xcel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