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DC混用7t,9t标准单元库时序功耗面积

楼主(2024-11-25):
本科小登最近在学数字ic后端,要对个设计混用7t和9t的标准单元库。我先用了全7t的综合,又用了全9t的综合。发现9t综合出来的面积确实要大一点,但时序却更烂了,功耗更好。按理说9t不应该时序更好吗,slack更大吗?

设计面积不大,加上io总的面积30w作用,求问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A:
怎么会感觉9t时序好,9t栅极长,栅电容大,面积大也引起线电容大,时序更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感觉9t时序好,9t栅极长,栅电容大,面积大也引起线电容大,时序更差呀 ...

我看论坛有些解释还有网上查的知识,面积:7t < 9t      速度:7t<9t    功耗:7t<9t
因为9t更高,驱动能力更强,延时更小,所以时序更好。然后他因为比较大,泄露功耗之类的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有些解释还有网上查的知识,面积:7t < 9t      速度:7t

好吧,查了下文档确实是这样。综合得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时序约束本来比较充裕,开了优化面积和leakage,9t选的cell驱动比较小导致的。你可以report下各vt/栅极宽度/驱动等级的cell数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查了下文档确实是这样。综合得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时序约束本来比较充裕,开了优化面积和leakage ...

前辈,话说dc里面可以指定选用某种驱动能力的cell吗?以及dc的时序来看是不是没有那么准,还得是PR完后来看?感谢前辈!

网友B:
你的时序差了是差了什么程度,比如如果wns从+200p变成+20p,那不叫变差,那是更合理了。另外功耗的话你还得看看综合完的cell count这些数据,这种没法一概而论的。整体来说的话,9tcell肯定是更快的,可以达到更高的工作频率,但要结合实际的设计,看是否有必要选择它。
看到你6楼的提问,指定驱动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不希望用的尺寸的cell dont use掉。综合里时序不太关键,能保证setup clean就可以了,剩下主要就是优化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话说dc里面可以指定选用某种驱动能力的cell吗?以及dc的时序来看是不是没有那么准,还得是PR完后来 ...

可以禁掉一些高驱动的cell,dc时序只要没违例就行,没有连线,延迟算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序差了是差了什么程度,比如如果wns从+200p变成+20p,那不叫变差,那是更合理了。另外功耗的话你还得 ...

确实,感谢前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禁掉一些高驱动的cell,dc时序只要没违例就行,没有连线,延迟算不准的。
...

是的是的,有点理解了,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