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 Well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4-11-25):
如题,我不太清楚N Well电阻应该用什么guardring比较合适,是直接用Psub Guardring并且接地就行了吗?而且我看到之前的帖子有这么一个说法,N Well电阻的宽度最好是5-6um左右(如图片所示),有这个说法吗?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急急急急急

楼主:
用的是TSMC 0 .18um工艺

网友:
如应用电压范围在低压区域 一般就接地 的p 型隔离环,如电阻所接有负压情况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合适隔离形式。如是高于范围 超与 到衬底耐压 就需要加ISO,能否这么做还要看ISO 的结构 是否可以使Nwell 独立与ISO 电位。

网友:
他说的Nwell部分需要加N+guardring然后电阻外围加pusbring吧,  你跑lvs也能看到如果Nwell不接VDD会有ERC警告的,还有我记得你把tsmc 的DRC RULE file中的check with recommend 打开也会让你给悬空的NWELL接电源。
另外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拿捏不准你就打开recommend按照DRC上面的要求做,如果有自己的考量就关掉按自己的想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