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4-11-25):
这里的电路是图像传感器的光接收级 ,PD在光照下产生光电流,这个电路的主通路是哪里?

网友:
主通路是Mlog1和Mlog2吧,MN1和MN2反馈稳定偏置点的,增益应该是i/gmlog1+i/gmlog2

网友:
从输出节点,一个vth一个vth的往下降,发现MN1 MN2 就是主通路

网友:
v_out/v_in=1/gm_log1+1/gm_lo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