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图Top有办法快去检查Match管子是否满足左source右drain吗

楼主(2024-11-26):
求助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match的管子要左source右drain啊?

网友A:
我猜他可能是想检查,match的管子是否是同方向的
对于这种我们都是手动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他可能是想检查,match的管子是否是同方向的
对于这种我们都是手动检查的 ...

是的,为了检查一致性,就是top东西太多了,一个一个去看容易看漏。

网友A:
这种模块阶段就检查比较好,除了人工检查,没什么办法吧,如果你找到了办法,欢迎分享

网友B:
为什么match的管子要左source右drain啊,不是满足孔对称嘛?

网友C:
一般检查match ,是需要依据设计需求 是何种match 需求,再跟进实际需求去检查的不是简单的从左到右。同时匹配检查应该是在模块设计完就要检查而不是放在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match的管子要左source右drain啊,不是满足孔对称嘛?

不是一定要,我的目的是确保整个版图match的一致性。有多处match。楼上也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检查match ,是需要依据设计需求 是何种match 需求,再跟进实际需求去检查的不是简单的从左到右。同时 ...

简单的从左到右是我对需求的描述,描述自己的问题。底层在做的时候也会检查,但是没办法确保在调用的时候是否产生了镜像或者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块阶段就检查比较好,除了人工检查,没什么办法吧,如果你找到了办法,欢迎分享 ...

有想法是说我把同一处match管子的source端的cont去除,然后进行lvs验证,但是看了lvs结果并不理想,也不具备验证性。别的还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