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11-26):
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用的是tsmc18rf的pdk,在仿真一个NMOS管的时候报错,这个怎么解决呢?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解决。下面是模型文件(model library)的设置。

网友:
这不是提示了吗,nch没定义

网友:
你这里一个设计里面好像有俩个工艺库啊,一般不都放一个吗,而且这个t家的工艺库不是自己有初始化文件的吗

网友:
model没挂全,再说tsmc都有自己的脚本会自动挂,所以大概率应该是你建库的时候没有指定techlib到正确的工艺库上,attach一下把

网友A:
library没有attach工艺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没有attach工艺库吧

我在新建自己的库的时候关联的就是这个tsmc018的库

网友:
corner section 是不是不对,tt_3v这个是不是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