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测试VIA1融化会使M1融化吗

楼主(2024-11-26):
ESD测试:
  测试现象以及原因:VIA1个数不足,ESD测试时发现
    1)VIA1融化;
    2)两条接不同电位的M1之间连接在一起。

求助问题:VIA1不足会使M1融化吗,两条M1之间间隔有1um,如果M1会融化,那么融化时会使两条M1接在一起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让我想到了工艺制造书上关于电迁移的现象,电流过大,引起了金属电迁移现象,也就是你说的金属融化,进而导致金属短路,应该不止接触孔过少导致,上层金属下来的电流过大,接触孔不够,M1的宽度也不够,所以过电流能力没达到要求,个人想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像让我想到了工艺制造书上关于电迁移的现象,电流过大,引起了金属电迁移现象,也就是你说的金属 ...

嗯嗯,看起来确实和电迁移现象比较像,上述描述的两条M1,其电压差就是ESD两个PAD之间的压差,这个时候电场应该是很大的。

网友B:
看两条M1线路间是导通还是绝缘,绝缘的情形下,线路受到高静电场的持续作用机会发生金属离子迁移,发生ESD话,放电路径上就会分布金属粒子构成桥接。这种在FPD的几个um的photomask上就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两条M1线路间是导通还是绝缘,绝缘的情形下,线路受到高静电场的持续作用机会发生金属离子迁移,发生ESD ...

感谢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