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版图在LVS检查时报ERC错误,求助!!

楼主(2024-11-26):
在绘制bjt的版图后,进行LVS检查时,提示有ERC错误,打开高亮显示,定位到左下角的bjt上,但是不理解这是什么错误,求前辈解答

网友A:
找这个模块的电路设计确定下这个电位是否这么接,已经提示你的基集接到地电位了,应该是基集,我没看错的话

网友B:
PNP的NW因为没接上高电位会报这个来着,是可以忽略的错误

网友C:
报的意思是N阱电位接到地了,但是PNP 的 B、C接地  这个你可以忽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模块的电路设计确定下这个电位是否这么接,已经提示你的基集接到地电位了,应该是基集,我没看错的话 ...

谢谢,我看了一下基极与集电极在原理图中是全部接到GND上,不是连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的意思是N阱电位接到地了,但是PNP 的 B、C接地  这个你可以忽略掉

谢谢,明白啦,在原理图中确实是B与C均接GND,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P的NW因为没接上高电位会报这个来着,是可以忽略的错误

谢谢,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