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求助

楼主(2024-11-26):
如图所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频器功能的veriloga代码,在tran仿真下可正常仿真出结果。但在pss仿真环境下,则老是报错。不知各位大佬有没有遇见过,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源代码

源代码

报错

报错

楼主:
求助 别沉

网友:
verilog-a存在时钟时pss不支持

网友A:
PSS要求对所有线有连续的模拟驱动,不能以离散的方式(时刻/事件)的方式去驱动。因为PSS要在连续信号上找到周期。可以用VERILOGA,需要以连续方式实现时钟,且需要定义tolerance才能更好定义出时钟跳变时刻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要求对所有线有连续的模拟驱动,不能以离散的方式(时刻/事件)的方式去驱动。因为PSS要在连续信号上找 ...

这样啊  谢谢大佬  那我那种写分频器的思路就不太合理  大佬能不能点播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做分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谢谢大佬  那我那种写分频器的思路就不太合理  大佬能不能点播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做分频器

...

不知道你的应用是什么,如果只是产生激励,用vpwl/vpulse做就行;
如果非要分频,拿实际电路的D触发器,最快的方法;
如果非要veriliga实现,得写成 if(V(in)>0.5) V(out)<+1之类的形式,且得使用Simulator的控制函数,定义比较时刻的精度,电压/时间精度,需要查手册,虽然麻烦,但是能给到你的信心就是之前成功实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应用是什么,如果只是产生激励,用vpwl/vpulse做就行;
如果非要分频,拿实际电路的D触发器, ...

喔喔 好的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我是打算用veriloga写一个分频器替换PLL里面的分频器,然后做PSS仿真的

网友(2025-09-16):
试试用discontinuity函数,你现在的verilogA输出是离散的,这个函数我没用过,我只知道它的作用是让仿真器认为输出是连续的

网友:
你要不给输出加一个上升下降时间试一下

网友(2025-10-21):
试一下
(* ignore_hidden_state *)module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