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最小值

楼主(2024-11-26):
拿到的55nm PDK 中,MIM WIDTH过大,与FAB沟通说这是经过信赖性评价后的最小值。请问其信赖性评价标准是啥?

网友A:
应该跟误差范围有关,结合model 中算法数据,以及应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误差范围有关,结合model 中算法数据,以及应用情况。

请问MIM 电容精准度怎么衡量呢?在仿真中怎么把MIM实际值probe出来?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IM 电容精准度怎么衡量呢?在仿真中怎么把MIM实际值probe出来?非常感谢

...

我是在电容两端加一个变化的电压,看电流的大小,电流大小等于电容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