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给定一个接近电源电压值的基准电压要怎么生成基准电流呀

楼主(2024-11-26):
这种常用的结构由于V_REF接近VDDA,M1管无法导通。请问有其他结构吗

楼主:
补充一个条件,基准输入电阻要求200KΩ,所以不能电阻分压后再用上述结构

网友A:
VREF不能直接电阻分压,但是跟随一下就可以电阻分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不能直接电阻分压,但是跟随一下就可以电阻分压了

感谢回复,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
把m1换成pmos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换成P管感觉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换成P管感觉不能解决问题

你把电阻放上面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阻放上面不就行了

那样生成的电流会和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C:
有没有可能Vref先加一级buffer,当然功耗允许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分压或者别的操作都可以了;源随器虽然能用,但是源随器输出还受器件的Vgs变化影响,corner的结果没办法保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Vref先加一级buffer,当然功耗允许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分压或者别的操作都可以了;源随器虽然能用 ...

嗯嗯,我就是加了级buffer做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