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PLL中TDC增益随pvt变化的问题

楼主(2024-11-26):
目前在做数字PLL中的TDC,TDC是在前向通路上的(跟ADPLL区分开)。准备做TA+TDC的结构,一般这种结构在TA放大后,后级接的都是传统的buffer延迟线型的TDC。在实际的仿真过程中,发现buffer延迟线的buffer delay在PVT下最小值和最大值差了两倍,这里的变化要远大于TA的gain的变化,TA的gain的变化大概在10%-20%之间。这就导致TA+TDC接起来后实际的分辨率变化相当大。设计目标是1ps,但是某些pvt下直接变到了500fs这样子。

举个例子,后级7-stage 3位的buffer TDC产生温度计码,用十进制表示是0-7,对于同一个输入相差,不同的PVT下,可能一个输出是7,另一个输出是3.
这么大的增益变化对环路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对比模拟pll的电荷泵电流变化一般就20%而言这个实在是大了很多,如果要做校准是不是相当复杂呢?

网友A:
搞个反馈环路和压控延时线呗,校准应该不是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反馈环路和压控延时线呗,校准应该不是很复杂

在这个TDC上还做反馈环路和压控延迟线感觉是越做越复杂,我看过的一些jssc做dpll的,要么是bangbangpd的,如果是线性TDC的都是开环的电路,abidi有写过一篇闭环TDC,但是他那个好像是单做一个TDC。前辈能不能提供一下校准TDC方面的论文或者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