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线宽度问题

楼主(2024-11-26):
现在用的是TSMC 0.18 Mix signal,1P4M,但是我发现有些模块里面M3最小宽度是2.6,无法改成更小的尺寸。但是其他模块都可以改。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服了,找到原因了。数据是从之前的项目里copy过来的,上个项目是1P3M,M3是top金属只能画宽线。如果线路图放到当前项目库下没有checksave的话直接xl调器件数据就会是之前的,所以就会造成当前模块下无法改小path width。

网友:
检查一下模块是被锁住或被保护了吗

楼主:
简单粗暴

网友:
主要PDK库的管理,注意不同项目下不能同时有不同的PDK,新项目每次要重新启动virtuoso 保证工具加载的都是当前使用工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