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cascode结构的线性区问题

楼主(2024-11-26):
各位佬,关于上图所示的电流镜电路,如果M1、M2和M3都工作在饱和区,那么M4是否可以工作在线性区呢?我个人认为,电流镜的精度主要由M1和M2决定,而M4处于自偏置状态,即使电源电压发生变化,也不应该影响到电流镜的精度。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主要作用是提供pmos的偏置电压即M4的栅极电压,后续用来镜像pmos的电流,M4不在饱和区 你怎么保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的主要作用是提供pmos的偏置电压即M4的栅极电压,后续用来镜像pmos的电流,M4不在饱和区 你怎么 ...

理解了,确实copy电流的时候M4不再饱和区电流仿真下来偏差很大,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