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C.Liu的SAR ADC论文的疑问

楼主(2024-11-26):
1.关于电容个数的问题,在论文中图2.2,用十个电容实现了10bit的ADC。但到这里,除去冗余位,只有9个电容了,同样也是实现的10bit的ADC
2.数字校正逻辑的这两个式子怎么理解
(-73)=11110110111这个目前理解为1024-73=951,即最大输出减小了73。剩下来的就看不懂了。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数字矫正逻辑在这

网友:
1、这里不是先猜1,再比较;而是直接比较,根据结果置1/0,所以要少一个;

2、可以借鉴偏移二进制去理解,本质上就是编码的逻辑而已,转换器的线性度啥的都没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数字矫正逻辑在这

  关于这个式子的理解,更新如下:
1.-73的表示问题:按照下面参考资料中的2的补码二进制格式进行编码。即-73表示成符号+幅度的二进制码为:1 0001001001;幅度部分取反得到:1 1110110110;LSB加一为:1 1110110111
参考如下:https://zhuanlan.zhihu.com/p/665349466
2.关于这个式子如何由上面推导出下面
  首先看D9,图中D9=1+B9+B9C=~B9C+B9,即1+B9C=~B9C。如果B9C=0,1+B9C=1;如果B9C=1,那么1+B9C=0,并向高位进位1。因此1+B9C可以表示为~B9C
  再看D8,是1+B8=~B9C+B8,如果B9C=0,那么D8=1+B8;如果B9C=1,那么D8=0+B8,并向高位进位1。

楼主:
引用 楼主:
数字矫正逻辑在这

1.关于-73的问题,可参考下面链接里的资料。
  按照2的补码二进制格式。首先-73转换为符号+幅度的二进制码:1 0001001001;再将幅度取反:1 1110110110;最后LSB加一:1 1110110111
  参考资料:https://zhuanlan.zhihu.com/p/665349466
2.关于这个式子如何从上到下转换
  对于D9:D9=1+B9+B9C=~B9C+B9;也就是要证明1+B9C=~B9C。假如B9C=0,1+B9C=1;假如B9C=1,1+B9C=0,并向高位D8进1
  对于D8:D8=1+B8;假如B9C=0,D8=1+B8=~B9C+B8;假如B9C=1,D8=0+B8=~B9C+B8,并向高位进1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