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前端中ADC的问题

楼主(2024-11-26):
各位大佬们好,目前项目需要一个12bit 500k采样速率的SAR ADC,用在一个模拟前端中,但是在此之前本人没有项目经验,只是搭建过10bit的SAR ADC。因此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在模拟前端中,ADC前面的信号是一个单端信号,因此需要一个单端转差分电路,目前想使用运放构成的单端转差分电路,结构如下。
请问这样的结构可以吗,是否还需要在单端转差分电路和ADC之间插入一个input buffer?如果需要,可以给一个讲buffer的文章吗?

2.当我将目前做的两个电路(SAR ADC用的是上极板采样,桥接电容阵列,异步逻辑)联合仿真时,单端转差分的输出信号只能是900mV±500mV的量程.
作1024个点的FFT分析,vip(最开始的输入信号)的ENOB很高,因为是理想源;VIP,VIN的ENOB有11.几的精度,SAR ADC输出的数字码只有9bit的精度了。

3.我还对单端转差分+bootstap电路做了联合仿真。当上极板采样时VIP,VIN有11.5bit精度,bootstrap的输出有9.5bit精度。
下极板采样时VIP,VIN有12.5bit精度,bootstrap输出有12.2bit的精度。

网友A:
1、如果模拟前端能驱动电容负载采样,SAR可以直接浮动顶板采样实现单转差,顶板共模可以用开关电容来刷新;

2、12bit 还是采用下级板采样,避免上级版采样引入跟信号相关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
3、另外还要考虑工艺的电容匹配能否支持12bit以及比较器的噪声和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模拟前端能驱动电容负载采样,SAR可以直接浮动顶板采样实现单转差,顶板共模可以用开关电容来刷新; ...

你好,感谢答复!2和3理解了。在1里面,我不是很了解ADC前面的电路结构,是师兄在做。
前面用到的模块依次是AUTO ZERO+跨阻放大器+相干双采样,可能还会有个VGA,感觉应该是无法直接驱动SAR ADC内单端5pF的电容的。
根据浮动顶板采样,我在李福乐老师的PPT内看到了相关内容,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答复!2和3理解了。在1里面,我不是很了解ADC前面的电路结构,是师兄在做。
前面用到的模块依 ...

可以去搜李福乐老师的SAR ADC培训课件,比较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搜李福乐老师的SAR ADC培训课件,比较系统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A:
1、如果模拟前端能驱动电容负载采样,SAR可以直接浮动顶板采样实现单转差,顶板共模可以用开关电容来刷新; ...

你好,请问有文章具体讲过浮动顶板采样吗?

网友:
请问这个浮动顶板采样 单转差方案2有具体分析吗?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