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测试输出电压偏高5%

楼主(2024-11-26):
求助,芯片回片之后测试,发现FVF结构的LDO,输出电压比仿真偏高40mV-50mV,超出了MC仿真的偏差,目前测试了BG的VREF和bias电流都是正常的,LDO地上电阻也比较小,重载空载测试LDO输出电压基本一致,目前没有debug的思路了,请问有没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把能tuning的点都调一下,看一下Vout和什么东西相关性比较强

网友:
每片都一样吗

楼主:
是的,目前测下来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每一个片子上同一个layout,一个LDO输出是正常的,一个偏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测下来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每一个片子上同一个layout,一个LDO输出是正常的,一个偏 ...

是一个BGR给两个相同的LDO提供偏置吗?然后一个LDO输出异常?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BGR给两个相同的LDO提供偏置吗?然后一个LDO输出异常?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

是的,请问您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运放对管、反馈电阻串上是否有bump/pad或者是厚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对管、反馈电阻串上是否有bump/pad或者是厚金属?

您好,没有bump/pad,但有厚金属,我把top上的金属走线加在LDO的layout上了,仿真没有看到区别,请问这个影响仿真可能看不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bump/pad,但有厚金属,我把top上的金属走线加在LDO的layout上了,仿真没有看到区别,请问这个 ...

只有厚金属的话,可能性就变小了

bump开窗、pad打线都会产生应力问题,对器件匹配性有影响,仿真看不到的。

单厚金属的话,先考虑别的原因吧

网友C:
后仿做全了吗?反馈点的到实际输出点会不会有压降?运放版图效应有没有产生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厚金属的话,可能性就变小了

好的,谢谢您,目前确实没有思路了,我再测一下高低温看看有没有新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仿做全了吗?反馈点的到实际输出点会不会有压降?运放版图效应有没有产生offset? ...

您好,后仿交叉corner和MC都仿了dc和trans的,没有异常,如果只考虑LDO的layout的话这两个应该都没有

网友D:
先进工艺还是成熟工艺?一些二级效应有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进工艺还是成熟工艺?一些二级效应有考虑吗

您好,是成熟工艺,我的理解是体效应和沟道调制效应仿真是有体现的,请问您觉得这里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成熟工艺,我的理解是体效应和沟道调制效应仿真是有体现的,请问您觉得这里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吗 ...

检查一下contact电阻是否包含;LOD和WPE相关参数后仿网表里面是否有体现。检查一下输入对管附近是否有不对称的比如pwell边界DNW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contact电阻是否包含;LOD和WPE相关参数后仿网表里面是否有体现。检查一下输入对管附近是否有不 ...

您好,contact电阻,LDO和WPE参数在后仿中都有体现,输入对管是对称的,但FVF结构镜像电压的输入对管因为衬底电位不同没有share在一起,poly和NWELL的间距有一些差别,请问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
是MPW还是full mask,后者可以拿一个lot统计下mc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contact电阻,LDO和WPE参数在后仿中都有体现,输入对管是对称的,但FVF结构镜像电压的输入对管因为 ...

衬底电位不同导致vth有偏差,我觉得是合理的。再加上你轻重载的区别不大,说明电路本身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就是因为process偏差导致的,只能通过trim去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