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宽度对ESD泄放能力评估

楼主(2024-11-26):
例如对hbm模型,电源线上要能承受至少1.3A的电流。用于电源走线的金属越宽,那么ESD泄放能力就越强。而IO PAD实际版图中的post driver部分,都有好几行的power线和好几行的ground线。当我已知用于电源走线金属的单位宽度泄流能力时,要如何确定电源金属线的宽度呢?是将几行power或ground线宽度直接相加吗?

网友:
一般1ma/1um 觉得可能电源线画1000um嘛  esd只是ns级信号  芯片输出也不会按那样去算

网友(2025-03-12):
“ 例如对hbm模型,电源线上要能承受至少1.3A的电流”   这句话描述就不对,ESD电流是nS级别的,金属宽度只影响寄生电阻电容,和耐电流能力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