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管子作用?

楼主(2024-11-26):
下面是一个常见的Level shift结构,但是不明白MP2、MP1、MN4、MN3的作用,请大家指教。

网友:
调控上拉和下拉能力的。LS本质上就是个反相器,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高,为了调整反相器的反转点,你就得调整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这两个管子就是帮助调节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

网友:
也可起到降低电压应力的作用

网友:
就开关而已,开关关闭的时候输出高阻

网友:
学习,坐等大佬

网友:
P1 P2 限流 N3 N4 保护